楼主(2012-04-26):
现厂里因生产需要,要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电机前还有变速箱,怎么设计,怎么接线?请求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主回路如图

网友A:
控制回路就很简单了,是吧

网友B: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过程,楼主你什么不说说你的思路想法,画个图出来,大家一起研讨呢,这个不是很难的题,我觉得必须拿出你的方案和大家讨论,这样才能提高自己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我还是学徒,所以懂的不多,所以不会画图,还请老师们谅解

网友C:
同意4楼的意见,同步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D:
电机功率一样么?变频器选的多大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同步:只能同时起停,至于速度同步,做不到滴(电机的转速与负载大小关系特大)

网友G:
赞成2楼的意见

网友H:
你这样的方法没法控制两台电机速度的绝对同步,如果是分开的电机,倒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连接。

网友I:
和我上次提的问题好像哟,我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两台电机要改为一台变频控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