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为了红外线测温仪测温,将红外测温仪对准要测的物体,按触发器在仪器的LCD上读出温度数据,保证安排好距离和光斑尺寸之比,在使用红外测温仪时,有很多的事情必须得记住,不然会影响到红外测温仪的测量精度甚至引起红外测温仪的读数错误。

  1、只测量表面温度,红外测温仪不能测量内部温度。

  2、不能透过玻璃进行测温,玻璃有很特殊的反射和透过特性,不允许精确红外温度读数。但可通过红外窗口测温。红外线测温仪最好不用于光亮的或抛光的金属表面的测温(不锈钢、铝等)。

  3、定位热点,要发现热点,仪器瞄准目标,然后在目标上作上下扫描运动,直至确定热点。

  4、注意环境条件:蒸汽、尘土、烟雾等。它阻挡仪器的光学系统而影响精确测温。

  5、环境温度,如果红外测温仪突然暴露在环境温差为20度或更高的情况下,允许仪器在20分钟内调节到新的环境温度。

网友A:
那么有没有像欧姆龙E5EZ的温控器,然后探头不是 铂电阻 也不是热的偶,是红外的,这样的温控器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