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我用万用表能测出PLC输出点电压吗?能判断输出点正常吗?我厂有dvp16s2plc一台,运行时输出灯亮但是那个接触器不吸合接触器是好的,那里坏了,请师父们帮下,谁有说明书请给一份,谢谢

网友A:
I/O点是可以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B:
对应触点在接通及断开时分别测量一下;

楼主:
原电柜就是这样接的,接触器直接接到输出点上的

楼主:
s不是闸流体输出吗?适应于交流电路吗

网友C:
接触器是直流的还是?线头有没有脱落,或者换一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D:
一般都会加个中间继电器,如果没有测Q其输出IO点与其回路

网友E:
问题是接触器不吸合,检查:
1。PLC输出
2。线路输送
3。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