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49 解释

楼主(2012-04-26):
求解第0段 AR10.01 RUN(49) 0 0 #12FF 是程式加密吗?
那RUN(49)的#12FF是啥意思,密码吗?
求助....

网友A:
12FF是4位密码;

网友B:
但这种程序密码保护,如果有新程序导入PLC 还是会把原程序覆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这种程序密码保护,如果有新程序导入PLC 还是会把原程序覆盖的
新程序导入时,不会提示输入原先的密码吗?。。。

网友A:
读取时需要原先的密码;
写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