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目前有一台0.37KW的直流电机,通电后会立刻跳电源空开。起初检查发现直流调速器励磁部分零线断开后跳闸现象会消失(这是一个2相供电的系统,用2相电源,1零,1接地),在断开零线检测时发现其中一相电压对零为0V,零对地为220V。怀疑是板子有损坏,不过初步检查后并未发现原件损坏。后全部按原样装回后,断开电枢通电依旧跳闸。接回电枢,断开励磁后通电,跳闸现象消失。检测电机励磁绕阻阻值大约为650Ω,算了下按参数大约是730Ω。励磁对地绝缘为110M,电枢对地为45M。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网友A:
有0。37KW的直流电机吗?
应该是0。4KW吧?

网友B:
不同楼主讲述的供电系统。

楼主:
是0.37的,那套是10年前德国过来的东西,在励磁部分和电枢全控桥部分的确是用了2相,而且在这前端还并联了一个相序判定开关,相序接错的话,电路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这套直流调速的控制器是德国UniTek的Q1 400/300-15有谁接触或者查得到资料的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D:
断开励磁后通电,跳闸现象消失?可能采用的是并厉励磁方式,励磁线圈部分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使总电流过大,而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E:
PFC电路对地噪声抑制电容击穿,检修更换即可

谢谢,我再去检查看看

引用 网友D:
断开励磁后通电,跳闸现象消失?可能采用的是并厉励磁方式,励磁线圈部分短路导致电流过大,使总电流过大,而跳闸!

我在开头帖子里说过了,励磁线圈阻抗并未损坏,计算值为730Ω,实测650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0.37的,那套是10年前德国过来的东西,在励磁部分和电枢全控桥部分的确是用了2相,而且在这前端还并联了一个相序判定开关,相序接错的话,电路是不会工作的
这样说明白了,单380V供电?是全模拟的电子线路?

楼主:
这样说明白了,单380V供电?是全模拟的电子线路?

对,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