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PLC求助,十分着急!

楼主(2012-04-26):
有一罗克韦尔PLC配备了一1756-CNB的通信模块,我想问的是能否根据这个模块以及相关图片判断出这个PLC该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呢?现场要进行线路改造,怕PLC程序丢失,所以想先备份程序,但是找了好久又找不到编程电缆,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帮忙了!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有以太网口啊,一般有232口吧

网友B:
Controlnet上面的以太网接口
PLC打开钥匙下面的盖子后会有一个RS23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电缆你这个直接采用交叉网线或者对等网线(需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中转)即可。不过:AB的PLC你没用过的话最好请人家做,这个玩意上手不易,记得最初我就搞了一个礼拜才能玩
你说的交叉网线是不是就是普通上网用的网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上网用的网线你要通过交换机才行,交叉网线就是网线一端按照568A压接另一端按照568B压接,实际就是1和3、2和6交换了
不明白啊!!

网友D:
用普通网线连接电脑,直接upload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网线连接电脑,直接upload不就行了
什么意思不懂啊?upload?

网友E:
用以太网口通讯
或者用 CPU自带的串口(不推荐,很慢)

网友F(2012-06-16):
刚接触AB的 问一下 怎么图片里没有CPU的影子

网友G:
用RS232串口线,串口的连接点在CPU的盖子下面,可以和电脑上的RSlinx软件通信,上传PLC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RS232串口线,串口的连接点在CPU的盖子下面,可以和电脑上的RSlinx软件通信,上传PLC的程序。

是吗?

网友H(2013-05-18):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RS232串口线,串口的连接点在CPU的盖子下面,可以和电脑上的RSlinx软件通信,上传PLC的程序。

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