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今天修了两台三碁sa系列15KW变频器,故障都是模块炸了,拆模块,有外接电源测模块驱动电压,静态都有—10V左右电压,动态DC2.3V,AC12.5V左右,装模块接灯泡连马达试机,马达起动了,从0HZ-50HZ没问题,但发现一台面板电流1A左右,一台22A,好困呀,马达开了一上午没事,电流检测电路坏了吗?有相关维修资料吗?

网友A:
如果没有负载,1A的应该没有问题,误差应该还可以接受!
22A的那台估计电流传感器有问题,因为没有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所以变频器没有报警!

还有一个问题,模块接着灯泡也能带动电机,不会报电压低吗?你电机有多大???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该机用的应该是FUJI的七单元一体化模块

楼主:
没有错,我用5.5KW马达试的,带灯泡会报欠压的,所以拆了试,但是电流不正常呀

楼主:
有电流检测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最好请教一下咸工,他能帮到你。。。

网友C:
哈哈我上次也是有一台现在还放着呢。就是三相电流不一样。电机声音不一样。

楼主:
电机声音是有点一样的

楼主:
电机声音有点不一样,上面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