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大家好,想请以下一个问题:

1.  3个调速VR;其中每个变频器一个VR单独控制频率加主控同步调速1个;(备注:最多时4个VR,1个主控同步;3个变频器各1个)
2.  1个切换开关控制继电器;用来切换主控同步与每个变频器单独调速;
3.  切换开关OFF时;为每个变频器单独调速功能;每个变频器都可以通过所属的VR单独调整速度;来设定前后马达的速度比例;
4.  切换开关ON时;为在设定的速度比例上用主控VR来同步调整所有马达的速度,同快同慢;同时每个变频器所属的VR亦可进行速度调速来对速度比例进行调速;

请问以上的功能如何实现;要用哪个品牌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用单纯的继电器做的话不太好做!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电位器做主控,三个做比例微调,切换开关OFF是每个变频用段速来调呢?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我们的水洗机我就是这样改造的,八台电机要求同步,有三台电机有减速机的。(当然同步有一定的误差,要求高的话你得加编码器!

网友B:
用继电器做,用第一台变频的模拟输入端子作主控或外加一个可调稳压电源作主控,继电器切换。

楼主:
用继电器做,用第一台变频的模拟输入端子作主控或外加一个可调稳压电源作主控,继电器切换。

您能不能讲的明白点,或者能不能给个具体点接线图,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单纯的继电器做的话不太好做!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电位器做主控,三个做比例微调,切换开关OFF是每个变频用段速来调呢?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我们的水洗机我就是这样改造的,八台电机要求同步,有三台电机有减速机的。(当然同步有一定的误差,要求高的话你得加编码器!

是纺织机械,对速度的误差没有多大要求;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电位器做主控,三个做比例微调,切换开关OFF是每个变频用段速来调呢?
这样也可以,您能不能给点更详细的思路?谢谢!

网友C:
这问题...,用西门子的MM440就办了。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开关量输入。没PLC更简单。

楼主:
我想只用变频器外围加少量的元件来控制,用PLC成本太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只用变频器外围加少量的元件来控制,用PLC成本太高!

PLC很便宜吧!

网友E:
学习一下 看帖回复

网友F:
特价销售阿尔法变频器与维修变频器PLC触摸屏
1.00元一台阿尔法变频器
2.00元维修一台变频器
3.00元维修一台PLC
4.00元维修一台触摸屏
联系电话:18998369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