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为什么我用数字表测ABB-ACS800输出电压测不出来? 输出电压是多少 和频率的关系怎样对应的?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含高频载波,对数字万用表干扰较大,选一些质量好的或测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就可以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反复的被提问?其实是用变频器之前,应该对变频器的基本知识做一个了解,就不会问这么重复问的问题了。变频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应该采用示波表来读取电压和监控波形,或者用变频器的监控参数来读输出电压。

这个问题有点小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数字表测ABB-ACS800输出电压测不出来? 输出电压是多少 和频率的关系怎样对应的?
请老师指教

没有数值吗?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数字表测ABB-ACS800输出电压测不出来? 输出电压是多少 和频率的关系怎样对应的?
 请老师指教

没有数值吗?
0?
呵呵,不是0,用数字表交流电压档测变频器输出电压表显示直流档位并且数字不规则乱动,当时认为自己看错了又换了一台变频器试了试结果还是一样,换了个接触器控制的输出端结果正常显示410V,找了找说明书也没看见这方面的介绍,小弟刚入行不久感觉这个事很好奇。呵呵。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C:
用数字电压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