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控制器或一款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2-04-26):
请教师傅们
有没有这样一款控制器或一款时间继电器,能控制电动机 慢 快 慢 停 ,如果有正反转控制那就更好。如下图

网友A:
自己组一个就行了,4个人计时器就0K啦

网友B:
这样的时间继电器没见过,用个小的PLC到可以,贵不到哪儿去。

网友C:
这样功能的时间继电器没见过,可以用几个普通的组合,或者用台小的PLC

网友D:
用个国产的小型PLC就OK了,价格可能和你用4个时间继电器和密密麻麻的控制线路所化成本差不多,还不容易坏

网友E:
用几个定时器可以这样控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个国产的小型PLC就OK了,价格可能和你用4个时间继电器和密密麻麻的控制线路所化成本差不多,还不容易坏
确实是的,国产的做简单开关量控制性能还是很有保证的。。。

网友G:
自己用继电器做个就行,线路不复杂。

网友H:
估计电机还要用到双速电机或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I:
买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的!

网友J:
快速是多高,慢速又是多少?是不是无级调速?如果是,就得用变频器了,如果用变频器,变频器本身就有段速自动运行,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快速是多高,慢速又是多少?是不是无级调速?如果是,就得用变频器了,如果用变频器,变频器本身就有段速自动运行,设置好就可以了

三相异步双速电动机是 4极/12极 同步转速1500转/500转

网友K:
楼主说的东西有现成的,现在很多温控表为了达到不同时间不同的温度,都是这样控制方式,可直接控制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我现在用的温控表最多可以控制9段温度~!不过价格也不低~!

网友L:
用变频器完全可以办到,别的零件都不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一个就行了,4个人计时器就0K啦

网友N:
用几个变频器可以啦

网友O:
最好是PLC,

网友P:
PLC加变频器  完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