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我有个三菱FX1S—14MR 的PLC,今天用发现输出端的COM 与 Y1 口居然短路,用万用表打过。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继电器触点短路

网友B:
可能触点坏了

网友C:
粘点了正常,换了继电器就OK

网友D:
如果是拆了外围线路量的话,那就是触点短路

网友E:
PLC电源关了,还是这样说明这个点烧了;

网友F: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可以修改程序换到备用输出点去。如果没有了的话可以考虑拆开换继电器。

网友G:
不在现场;无法准确判断!
可能是粘连;也可能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在现场;无法准确判断!
可能是粘连;也可能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

“粘连”不算“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可以修改程序换到备用输出点去。如果没有了的话可以考虑拆开换继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在现场;无法准确判断!
 可能是粘连;也可能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坏了。

“粘连”不算“坏”?

粘连:不过是很正常的现象;三菱1S· 1N及西门子200PLC很正常的现象(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如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及避免方法的人;粘连对有些能来说可能就等于触电坏了!或者只能骂PLC垃圾吧!
自己没见过和尚吃荤;并不代表和尚不吃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