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350的困惑

楼主(2012-04-26):
我一台ABB350的变频器。4KW的变频器带一个1。1KW的电机显示电流有5。4A。我怀疑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可是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他的电流是怎么样检测的。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一下,先谢了。

网友A:
用表测下实际电流是多少?1KW正常运转5.4A的电流是太大了,应该不到2A 吧。如果用表测这对那就说明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ABB350的变频器没用过,我用的是ACS800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你的参数都设对了嘛,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另外你这台变频器是一直显示这样,还是以前显示正确。你优化过吗?
回答不好请指教

楼主:
先谢了,电机电流只有2A的样子。我是用钳形表测的.那我恢复出厂试一下看。不带电机我看也有0.2A.我以前到是没有注意到他的电流大小.

网友A:
试好了说一声,是怎么修好的。ACS800不连负载是没电流的,有时候检测不到负载还会报警你这个还有0.2A是不大一样。

楼主:
我到现在还没有弄好呢。也没有查出来。现在还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