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值显示的问题 恳请大家帮我

楼主(2012-04-26):
大家好 :
我司有一称重仪表和永宏PLC(FBs-20MC)的通信然后将重量显示在威纶触摸屏(MT6100i)上 ,现在的问题是 当重量显示小于3272.5KG时、触摸屏和称重仪表都正常 当大于3272.5时称重仪表显示也正常 但是触摸屏一直都显示XXXXX
触摸屏通信正常 我觉得是触摸屏数值显示地址的问题和 PLC地址的问题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两个图片有无问题 特别是触摸屏地址D135的 资料格式 设置有无问题呢

网友A:
永宏PLC没用过,不知怎样才是32位的,触摸屏应该要改成如下图

网友B:
你屏上可能设成16位了;

网友C:
16位最大数字32768,改成32位

网友D:
数据大于16位,都会显示成******的。
要求是PLC和屏都是32位才可以,如果是浮点数,还要选成32位浮点数显示才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真的很感激 ; 我想问的是:如上图PLC的称重显示D135 的数据格式有无问题 等下次停机我先把触摸屏的地址格式改为32为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