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图中三垦变频器中空转指令和运行指令,怎么切换呢..谢谢大家了.就是在运行中,用空转指令进行停止,具体怎么切换呢..

网友A:
没用过三垦

网友B:
直接做2个开关就好了,一个FR的做正传,一个MBS的做空转停止,当MBS端子和DCM短接时,优先级高于FR端子,故变频器会空转停止

楼主:
哦这样  谢谢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