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最近发现我们公司的电容补偿器很奇怪,几乎每周一或者放完长假第二天上午来上班,就会发现电容补偿器不会自动运行了,手动补偿后,一整天都会自动补偿了。现在有时候早上来上班都会发现不会自动补偿。请教大伙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个自动控制器故障!该换了!

网友B:
检测自动补偿控制器的取样电压信号和取样电流信号都正常的话,那就是控制器坏了。

楼主:
每天早上手动补偿后,一整天都可以自动补偿,第二天又是一样、、、、、

网友C:
控制器的问题,可以勉强使用,换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动控制器本身参数漂移,换了吧
对,,,

网友F:
换个自动控制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G:
要更换新的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