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如果加上能量回馈,有比普通的提升机变频器贵多少?

网友A:
转矩比较大吧

网友B:
低速转矩比较大

网友C:
工作控制方式不一样,扭矩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如果加上能量回馈,有比普通的提升机变频器贵多少?
我认为,所谓提升机专用,就是变频器的软件支持问题。与变频器无关。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有工程型变频器和通用型变频器之分,但是不论是通用型的还是工程型的,他们都有专门的提升机专用参数设置功能。也就是说,提升机负载,这两款变频器均可使用。因此,说他是软件支持问题,与变频器的形式无关。

当然我认为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必须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才能满足使用条件。:其一,变频器要支持编码器反馈,也就是说,提升机控制最好要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为宜;其二,变频器要支持抱闸的逻辑控制功能,也就是要有一个对抱闸的动作实际的逻辑判断功能和开关量输出信号。因为提升机如果没有抱闸控制的配合,悬停时会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如果加上能量回馈,有比普通的提升机变频器贵多少?
我认为,所谓提升机专用,就是变频器的软件支持问题。与变频器无关。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他有工程型变频器和通用型变频器之分,但是不论是通用型的还是工程型的,他们都有专门的提升机专用参数设置功能。也就是说,提升机负载,这两款变频器均可使用。因此,说他是软件支持问题,与变频器的形式无关。

当然我认为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必须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才能满足使用条件。:其一,变频器要支持编码器反馈,也就是说,提升机控制最好要有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为宜;其二,变频器要支持抱闸的逻辑控制功能,也就是要有一个对抱闸的动作实际的逻辑判断功能和开关量输出信号。因为提升机如果没有抱闸控制的配合,悬停时会溜车。
很专业呀,我们选变频器有机会可以咨询你。。。。。

网友E:
记得有次变频器服务工程师讲,提升机用得变频器需要有转速为零时,转矩仍很大的功能,用于保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专业呀,我们选变频器有机会可以咨询你。。。。。
没有问题呀,在此交流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次变频器服务工程师讲,提升机用得变频器需要有转速为零时,转矩仍很大的功能,用于保持。
哦,这个功能也叫停机满励磁功能。西门子的MM440和6SE70都有这个功能。我想其他的品牌也有这个功能吧。但起升机真正的悬停保持不能靠这个功能保持,而是要有抱闸来实现空中停车的。用电磁力矩悬停,有配重的起升机还是可以的。但不是很可靠呦。

网友F:
有很多高功能变频器带PG卡时有零速输出的功能;也就是在电机不转时,仍可以保100%额定转矩;

楼主:
看来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和普通变频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关键看变频器所具备的功能,满足提升机控制的条件就行。

网友G: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在电机在发电状态下的电能回馈给电网,保护变频器

网友H:
提升是不是要重载,而且要加制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升是不是要重载,而且要加制动单元?
那是必须的,当然如果有能量回馈,也许就不要制动单元了。

网友D:
提升机必须是四象限的控制。对于一般的能耗制动就ok了,对于矿井的,连续制动n久的那种,就必须要回馈制动的了。因为矿井的提升机功率大,井深长。能耗制动就吃不消了。

另外,现在许多电梯行业,也采用回馈制动方式,节能减排。

网友I:
低速时,大转矩

网友J:
提升机的制动还是靠液压抱闸,其他的能耗、回馈啥的只是辅助而已,这种设备宁愿高能耗也要保证可靠性,几吨重的罐笼,如果靠所谓的先进制动方式做制动,竖井一般最少100米以上的深度,跑车的后果太可怕了。
可以鼓励增加回馈制动,但是对提升机来说,这根本不是重点。

网友D:
ok,提升机、电梯等起重设备,制动是靠动力制动的,但停止必须要抱闸,而且还要加保险,就怕万一有事。

网友K:
版主已经说得很合理了,我就做过建筑用的提升机,用普通变频器也可以做,只是力矩低而已,照样可以运行,但是保险一定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版主已经说得很合理了,我就做过建筑用的提升机,用普通变频器也可以做,只是力矩低而已,照样可以运行,但是保险一定做好。
如果用作提升人员太不可靠了

网友L(2014-08-12):
一直不敢接维修电梯变频器的活。

网友M:
非提升专用,只是普通通用变频器确实可以用在提升机上,曾在天车上更换变频器时调测过。当然安全系数要求高的提升如载人电梯,集装箱吊机即使能用咱也不敢用吧。要求没那么高的如塔吊,天车没什么问题,并且不一定需要编码器支持或带制动信号;制动的释放,很多变普通变频器都没提供这个多功能输出点的选择。可以输出点功能可以选择很多变频器都有的RUN或者频率到达时,带满载测试时如果会溜钩,就可以调整起始频率和指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