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问题是这样的。昨天我们生产设备中有一个触摸屏被员工搞坏了。本来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down程序在更换触摸屏在上传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触摸屏坏了之后无法和电脑连接。实在是没办法我们就先换了触摸屏然后从另外的一台设备(两条设备一样)down了程序下来。但是我们工程说怕什么触摸屏的软设置不一样。我实在不明白他说的软设置是什么?求点化。?

网友A:
应该是指通讯端口设定。速率。画面元件对应对象那些吧

网友B:
上传写到新的里面就行了
有些屏可能有些拨码开关之类的

网友C:
哪个牌子的?

网友D:
什么屏和什么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