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一 机器启动
光谱仪启动时注意事项:
(1)光谱仪两次开机之间至少应相隔20min,以防频繁启动烧毁内部元器件
(2)光谱仪背面有5个开关,开机时按照编号1~5依次按下,两开关按下之间应相隔20s左右。关机时,按照编号5~1依次按下。

图 光谱仪开关
(3)打开氩气阀,使气压保持在0.2~0.4MPa之间
(4)维持瓶内气压在2~3MPa以上,若气压低于该值,则应更换新的氩气
二 登陆
1、开机
开机用户名:arlservice
密码:369852147
2、进入OXSAS系统
账号:(1)!SERVICE!      密码:ENGINEER
(2)!MANAGER!  密码:无
(3)!USER!       密码:无

通常使用“MANAGER”权限即可
3、检查仪器状态
快捷键F7进入仪器状态
三 数据备份及数据恢复
数据备份及恢复分为软件内部操作、软件外部操作。
1、数据备份
(1)软件内部备份
(2)软件外部备份
2、数据恢复
(1)软件内部恢复
(2)软件外部恢复
四 积分描迹
1、操作步骤
(1)找出RN19样块,中心点至于激发台上
(2)用FELAST激发一次样品(即做一次定量分析)
(3)打完样品后不换点
(4)进行狭缝定位
2、注意事项
(1)操作过程中样品始终不换点
(2)在由大到小调节旋钮时,应多退10~15个刻度,然后再调至相应位置(例:将旋钮由110°调节至97°,应先将旋钮调至82°~87°之间,然后再调节到97°)
(3)当机器运输、搬动后,或者标准化后分析数据不理想偏差较大时才进行该步骤
五 漂移校正
漂移校正又称作标准化
由于电器元件,光学元件及环境不稳定,会造成光谱仪漂移。漂移校正使仪器能够提供精确可靠地结果。
1、操作步骤
(1)“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漂移校正”,其快捷键为F3
(2)在“任务”栏中选择“SUS”(Setting Up Sample)
(3)选择与样块相应的漂移校正样
(4)“元素格式”与“结果格式”均选择“SUS OES”
(5)点击“样品名OK+开始”
(6)样品换点(换点时注意贴近样品边缘,以增加样品使用次数)
(7)该样品校正完成后点击“完成”
(8)同样方法对另一样块进行分析
(9)两样块均校正完成后,确定数据无误,点击“漂移校正”下的“完成”,在随后弹出的对话框中均选择“Yes”
2、注意事项
(1)数据中标准偏差%一般不大于5%(除数值较大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2)一般情况下选取三个有效点作为计算标准
(3)两样块均要进行校正
(4)需要做漂移校正的情况:
六 分析生产样品
1、操作步骤
(1)在“分析和数据”模式下选择“定量分析”,其快捷键为F10
(2)在“任务”栏中选择“Conc-Fe”(铁基体)
(3)在“方法”栏中选择“FELAST”(铁基体低合金)
(4)“结果格式”选择“ARL by RUNS”,“元素格式”选择“Matrix-Fe”
(5)填入相应的样品名称
(6)点击“样品名OK+开始”
(7)激发后完成
2、注意事项:生产样品通常激发两个有效点已经足够

七 利用“类型标准校正”程序对生产样品进行分析
1、定义类型标样校正程序
2、更新类型标样
3、验证类型标样标准化
4、利用“类型标样校正”程序对生产样品进行分析
5、注意事项

八 查询结果
在“分析和数据”中选择“查看结果”,其快捷键为F8。
1、不同数据库
2、查看测量结果
3、修改数据库封存条件
4、设置“样品标识”格式
九 仪器的维护及保养
1、电极的维护
2、燃烧室的清理
3、换气扇的清理
4、过滤器的清理
5、真空泵的维护

http://www.essu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