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4-27):
现有11KW电机    配6平方电缆(足5平方),正常运行电流18.5   电压390 V   电缆长度60米      电缆发热

电源由发电机提供    发电机是三菱的  用车拉着的那种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感谢

网友A:
配6平方电缆(足5平方)????就是说电缆不是国标的?那么内芯也不是纯铜的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B:
是不是电缆有问题,就是5平方也够用吗。按道理不会发热,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吗?

网友C:
应该还是线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电缆质量问题,更换电缆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
线往短了放试试.

网友F:
铜线有杂质电阻大

网友G:
不是电线有杂质,而是线路太长,电线内阻大造成线损,要确定这个问题,测量一下导线首尾段电压便知道。

网友H:
还有一问题,可能是线太长,线质量太差,绕在一起产生了涡流。在有就是发电机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I:
可否考虑增加一个无功电容试一试!

网友J:
你去检测一下你的电缆是不是铜芯的。

网友B:
60米不算长吧?建议楼主换根质量好点的吧试试。

网友K:
60米不算长吧?建议楼主换根质量好点的吧试试

网友L:
要试一试

网友M:
同意材质的说法;是否为长度的问题,可以用负荷距校验一下。
还有,发热温度高不高,是不是正常的发热,是否为与以前的经验相比。

网友B:
发现了个问题,许多发这种求助贴的朋友,发完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好像就没这回事似的,相许多热心的朋友都来回复你的问题,却不见你出来说句话。到底怎么样了,你没说清楚问你问题从来也不回复,这一点非常不好,希望这样的朋友以后注意一下,您的回帖是对回复您贴的朋友最起码的尊重!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问题,可能是线太长,线质量太差,绕在一起产生了涡流。在有就是发电机的电压不稳定。
我遇到一次,100米的长的电缆只用10米其余的没有放开,盘在一起接到一台7.5KW的电机上电机启动异常并有生热现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配6平方电缆(足5平方)????就是说电缆不是国标的?那么内芯也不是纯铜的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现在的假铜线做得和真的极像。不点着了看不出来

网友P:
其实只要测一下电源端电压与电机端电压及电流,就能算出电缆的电阻,从而能判断出电缆是否纯铜制造。另外任何导体通过电流后都会发热,只要温度没有超过电缆的充许温度就算正常。

网友I:
你想想,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入口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同意材质的说法;是否为长度的问题,可以用负荷距校验一下。
还有,发热温度高不高,是不是正常的发热,是否为与以前的经验相比。

既然有朋友问了 我就不开帖了 还是这相关的问题 不过不是电机这些负载 是照明 单相
最初那条回路电流有20+A 电缆发热 导致敷设的钢管也发热 进线端是6平方的线  理论过20A应该没问题  然后降负载到15A左右  穿线的管任然发热 而且前后均能听见进线的管有震动的声音  是线材材质的原因么? 求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Q:
……
既然有朋友问了 我就不开帖了 还是这相关的问题 不过不是电机这些负载 是照明 单相
最初那条回路电流有20+A 电缆发热 导致敷设的钢管也发热 进线端是6平方的线  理论过20A应该没问题  然后降负载到15A左右  穿线的管任然发热 而且前后均能听见进线的管有震动的声音  是线材材质的原因么? 求指教
可以开新帖提问,你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单相负荷,一个回路导线是穿在一根钢管里吗?
供电距离、负荷性质,也可说明。

网友Q:
L N PE都在一根线管里面
从我们的强电井 到商家末端供电距离差不多15M
强电井到柱头接线盒 是我们统一敷设的电缆
接线盒到商家末端是商装方自行敷设的 这段距离大概5M
负载主要为照明 金卤灯 插拔管节能灯 石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