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请高人解答~~~~

网友A:
同管敷设不仅仅是考虑干扰问题,还有将来如果更换其中一条可能会麻烦些。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对DCS不了解!

网友C:
要换错线了 就麻烦了!!!!!!!!!!一般虽然量下 就行了  但有时候弄错了 电到人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