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今从厂里抱回来一台55KW宁茂变频器,(厂里的电工告诉我说是因为旁边水管炸开,可能变频器进水所以没有显示了)先检查了一下看能不能上电,检查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于是在输入端接了一个灯泡给变频器上电试机,先用220的试了一下{本来是380V的,但我修380V的变频器基本上是先上220看看情况}面板上有显示,显示LE,查了一下说明书,电压过低,接着给它上380,没想到是正常的,调整参数,起动变频器,输出也很平稳~~~
到此我也没搞明白,怎么在厂里没有显示,到我这来究然是正常的,难道是因为里面进的水份干了所以才这样(因为不能用了后在厂里放了差不多半个多月才拿出来修),想不明白,发上来大家讨论讨论,或许你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不妨也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够幸运的了!

网友B:
我修变频一般是先问送修的人是什么问题,粗量一下模块没问题坚固一下主回路螺丝,查看电源驱动板是否有烧,没有的话才上电
能上电显示的话,再查变频器里的故障代码,故障电压、电流
有吃过主回路P  P 没接紧上电模块击穿的亏!

网友C:
你中奖了。恭喜恭喜

网友D:
老板或者领导会很高兴的

网友E:
快去买彩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好事你能遇到,快点买彩票,肯定中500万
嘿嘿~~像因为参数的问题不能用的,我一年少说都要碰到5台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呵呵石澳~~

网友I:
赶紧去买彩票

网友J:
兄弟,稍安勿燥.
进水变频器自然干燥后直接使用故障复发率非常高,建议你用四氯化碳彻底清洗电路板烘干后再上机使用,避免造成变频器更严重的故障.

网友K:
0成本修好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负成本的你听过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0成本修好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负成本的你听过吗?
哈哈,俗语雁过拔毛么?你这一说以后还有人敢找你修否?

网友M:
用一句广告语总结一下:“一切皆有可能”。哈哈。

网友N:
不花钱本人也修过一台11kw,机床用。故障:无输出!看见输出端被油污腐蚀,电线v、w,端子与电线接触不好使之发热,打开机子,v、w,端子的焊锡也虚焊了,重焊好了!

网友O:
你的运气太好了,有可能是里面的水干了的原故

网友P(2012-09-10):
同喜同喜!

网友Q:
这种事是有的。

网友R:
我碰到一回更邪性的,控制板和电源驱动板的连接线没插到底,那个人说用着用着就不显示了~~~我回家打开一看,连接线没插到底,直接插到底,测一下模块,没问题,上电试机,呵呵,回复一下出厂值,带了个电机,OK了就送回去了,收了不少票票,机器记得好像是22KW的

网友S:
调试调试,洗刷洗刷,都修好过,换个几分钱几厘钱的电阻电容,成本几乎不计啦,也修好过。收维修费数钞票时都不好意思,呵呵。谁叫俺技术那么好呢。

网友T:
我也是遇到过,客户一个45kw 日业大机器,由于线很粗,而且客户是带电接电机线,结果一不小心碰到 p正 p负,了瞬间打火,空开跳了,客户送过来维修,结果没事,里面除了显示余电二极管限流电阻坏了,其他的没事竟然。真是不好意思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