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电脑主机风扇报警,我断电一段时间开机不报警,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开始报警,风扇报警指示灯亮起。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缺油了,转速慢了

网友B:
风扇不给力,导致CPU温度过高而保护,建议更换风扇。

网友C:
我经常用压空吹一下,有时候还会有异响。

网友D:
CPU散热不好,主板温度监控报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这个风扇一般指CPU上的吧,还有就是这应该不是主板异常导致的报警吧,可能主要还是风扇,看来得维护下风扇了

网友E:
风扇不给力,导致散热不好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