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刚刚接触PLC机柜,对于由现场仪表进入PLC机柜内的模拟信号量,可以测电压,电流。但是对于那些开关量该测什么呢,是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通断吗?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开关量该测什么?什么也别管,即使再差的PLC也具备此功能,即哪一个开关接通、哪一开关断开,都有发光显示。

网友B:
PLC上每一个输入端子都有一个指示灯的,通了灯会亮的

网友C:
按照指示灯来衡量开关量的通断,只能在确保PLC完好的情况下才能测试,要是触点烧蚀了呢?

楼主:
你们说看信号灯,是机架上的I/o灯吗?那用万用表测什么呢?

网友D:
在断电的情况下,万用表电阻档可以测触点的通断。

楼主: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

网友E: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适当的电压档可以判断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