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我要弄一个四个小时的长时间继电器 我知道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最好弄个梯形图   和三分钟的机电器   谢谢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B:
直接读取系统时间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弄一个四个小时的长时间继电器 我知道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最好弄个梯形图   和三分钟的机电器   谢谢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直接设置时分秒,然后读取时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弄一个四个小时的长时间继电器 我知道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最好弄个梯形图   和三分钟的机电器   谢谢
你好,其实这很容易,你随便找一个如ST3P或JS14电子式时间继电器都行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后把调时间的电位器一般是10k左右直接换成1-2M欧母就行或再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弄一个四个小时的长时间继电器 我知道可以用一个计数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最好弄个梯形图   和三分钟的机电器   谢谢
你好,其实这很容易,你随便找一个如ST3P或JS14电子式时间继电器都行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后把调时间的电位器一般是10k左右直接换成1-2M欧母就行或再大一些。
补充一下只需花费几毛钱而且非常可靠搞PLC程序也行但要几百块钱或更多。我想既然想拿到论坛上讨论的解决的问题都是想用最简单成本最低办法来解决方案,这是值得提倡的。很简单的问题几毛钱就能解决的有些人非要用几百至几千元去解决实在没意义有时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网友B:
楼上理解错了,楼主是想学习程序,而不是这些硬件。假如要实用,买个路灯控制器绝对比你这种积分电路要精确N倍。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了最笨的方法  几个时间继电器串联起来的

楼主:
你好 你这个是用的S7300编写的吧  我现在是西门子S7200的PLC 这个怎么编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是S7300编写的吧  我现在要用S7200编写  因为我的PLC是西门子S7200   谢谢

网友E:
如果是用S7-200的话,你就用分脉冲SM0.4累加即可。4小时等于60乘以4,累加到240即为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S7-200的话,你就用分脉冲SM0.4累加即可。4小时等于60乘以4,累加到240即为4小时。
好的  谢谢

网友F:
楼上理解错了,楼主是想学习程序,而不是这些硬件。假如要实用,买个路灯控制器绝对比你这种积分电路要精确N倍

网友A:
西门子S7-200 CPU222

网友G:
用计时器+计数器组合一下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个是S7300编写的吧  我现在要用S7200编写  因为我的PLC是西门子S7200   谢谢
这是欧姆龙的PLC啊

网友H:
555定时器搞个,这个花费少

网友I:
方法有很多,常用的可以采用定时器串联或定时器、计数器混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