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 问题

楼主(2012-04-27):
新屏
软件用4.51  4.42 现象一样
下载画面程序 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下载完成后 提示PROJECT NOT FOUND 项目找不到
同样的电脑  软件 连线 传同样的屏 其余屏没问题

有遇到的吗?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MT6070iH的屏,没有预装系统软件。只有发回去重新刷机。

网友B:
我用了4台这种型号的屏,都没遇到过,感觉这个型号的屏性价比还是不错。

楼主:
搞清楚了,下载的时候勾选韧体就好了。

网友C:
第一次要下载韧体的

网友D:
这款屏价格的确是够低;

楼主:
第一次不一定要下载韧体 有些屏可以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不一定要下载韧体 有些屏可以不用
但是软件是这样提示的

楼主:
我是说不是所有的屏都需要更新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