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我们厂用的两台台达vfd_b型号的变频器每天都会两台同时出现故障,基本每天一次,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A:
查看故障代码啊!如果没看到故障代码就被别人复位,可以查看参数06-08 06-09 06-10 06-11 这里分别记载了已发生过的故障代码缓存。

网友B:
你说的是变频器前的空气开关或断路器吗?还是变频器停机报警?这是要分别对待的。

网友C:
说的清楚一点

楼主:
是变频器停机,因为我不在厂,听他们说好像错误代码是E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