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烘干电路

楼主(2012-04-27):
高压电机一般功率较大,如果受潮绝缘降低,干燥处理比较麻烦。虽然有一部分电机带有加热烘干装置,但是由于加热并不均匀,导致烘干效果不理想,通电烘干由于加热均匀,效果还是不错的,上传一份通电烘干的接线图,详细请看附件(CAD格式)。

网友A:
电机负荷侧要加以制动,效果更好

楼主:
不脱开负载可以不加制动,脱开就要加了。

楼主:
很多人害怕这么干,包括很多老手。

网友B:
高压电机(6KV_10KV),烘干的话直接在定子通入380V市电即可,绝对不会过电流。我们公司高压电机绝缘降低后后都是直接380V市电电流干燥的

楼主:
曾经在一个500人的群里说起过这种方法,受到广泛的质疑。

网友C(2012-11-09):
不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