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首饰加工行业用的潜水式抛光机功率小,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原来一般都是采用的直流调速实现,大多是深圳一些小型加工厂生产的,因为专用,所以价位较高,而且他们往往会把所有芯片及整流块的型号都擦掉,维修只能找依赖于他们。后来出现了变频器调速的抛光机,我根据他们的思路制作的电气线路,非常简单,但是完全能达到使用要求,哈哈,再一次证明了简单的往往就是有效地,上图

楼主:
发错位置了,晕

网友A:
师傅,我现在也有一个棘手的项目想请教您,就是我原来用台达的PLC控制了两组小型的永磁直流行星齿轮电机,DC12v,10W的,以前是通过接近开关及程序控制电机正反转,现在需要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此工况是没有交流电源,只有DC12V的太阳能电源)我的邮箱是zhangqi79@163.com,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你的要求是平滑调速还是分段调速?
  直流电源也可以通过电源变换模块改变输出电压,我用太阳能板输出的12V做过三种输出,一是直接通过充电控制板给电池充电(夜间放电也是通过这个),还有一路给24V的压力传感器,再有就是一路5V给无线通讯模块供电,当时是定做的开关电源模块。
如果只要求分段调速,可以试试,用PLC控制几个继电器切换输入电压。
 如果调速要求高,那就再考虑其他方式。比如说PWM控制器等是否能用在这上面,或者其他的调压方式。
在网上好像见过有类似永磁电机的PWM调速产品,你查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