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24MR请教

楼主(2012-04-27):
[新手请教:手头有个三菱FX1N-24MR的PLC,想用来练习,我该用什么软件编梯形图,用电脑写好梯形图后要怎么写入PLC,现在手头有笔记本和PLC,还要买什么东西吗?新手,求教。

网友A:
这个好做、我刚由siemens改学三菱、现在也在自己练习、加群231488089、一起交流下

网友B:
用GX Developer可以编程;
需要编程线;若笔记本没有串口,还需要USB转串口线。
另外,应下载编程手册,以了解指令;了解PLC的电源接入、I/O点。

我知道的有限,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C:
不懂 帮你顶~~

网友D:
用GX Developer可以编程;

网友E:
GX 软件 WORKS或者FX的软件也可以
编程电缆 串口或者USB口的

网友F:
对于新手,软件还是用GX Developer好,这个软件在三菱的网站有操作手册下载的

网友G:
下载线+软件就行了;

网友H:
我也是有一套FX1N-40MR-001系统,正在准备学习一下,谢谢大大们的回复,不知道这种系统中有没有密码,假如有,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