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变频器直流回流串上灯泡,在不装模块送电灯泡亮一下就不亮了,而接上模块后灯泡就一直亮着,正常吗?(不起动)

楼主:
修变频修怕了

网友A:
模块有问题,正常的话不会亮!

网友B:
从电路上去分析,如果灯泡不该亮而亮了,就是哪里有问题了;具体哪里的问题,又要去分析了。
   ——我不着边际说上两句,“目的”是把帖子转到“变频器维修”版块去,嘿嘿。

网友C:
模块坏了或者模块IGBT驱动引脚有虚焊的

网友D:
二种可能,模块坏,功率较大的模块上装有吸收回路要拆掉

楼主:
不好意思,一时大意,没有接驱动上电源,还好没有炸模块,现在接电机试机好了。

网友E:
模块不接好驱动就上电源是维修变频器的大忌啊!
我维修变频器装机时,第一时间就是把模块的驱动线插上!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F:
还好串了灯泡要不然嘿嘿

网友G:
有灯泡限流,如果没有灯泡限流的话估计那模块也就挂了!

网友H:
看来维修变频器一定要仔细检查后才能上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模块不接好驱动就上电源是维修变频器的大忌啊!
我维修变频器装机时,第一时间就是把模块的驱动线插上!不然后果很严重!
如果是这样的,那如果开关电源损坏,驱动电源是不是也没有供电了,那此时模块也没有炸掉,这应该怎么解释,小弟是新手 ,还望大哥指点

网友J:
上模块后灯亮,一般以几下几方面原因:
1、功率模块并联有R、C吸收加路,可能有电流通过使灯泡亮,先拆除RC回路,灯泡应灭;
2、驱动电路异常,有IGBT误导通。(此时不串灯泡,就危险了)
3、功率模块有损坏。
串灯泡限流,对检修来说,是必要的。也可串熔断器,可电阻,都可以。但一定要有限流措施。另外,最后试机,要把脉冲端子线全部插好,如有漏插,则送入起动信号,模块就保不住了。脉冲端子悬空的模块,因电位突变,产生误通,对电源短路而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脉冲端子悬空的模块,因电位突变,产生误通,对电源短路而烧毁。
此句给出了所以然,正思考这问题的朋友,可以受益;
也回答了11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