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修理中

楼主(2012-04-27):
今天修一台三碁2.2KWSA系列变频器,拆除模块起动变频测驱动电压有AC12.5V左右电压,停机有—9V左右电压,表面看好像正常,就装模块试机起动,测输出电压虽不准,但电压还平衡,于是接了一个0.75的马达,结果一起动就炸模块,好困,模块是15A拆机买来的,也不知是不是模块的问题,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二手模块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B:
该话题更适合于“变频器维修”版块,我帮转过去;
嘿嘿,对这个问题,我插不上嘴,所以溜达去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驱动信号的波形。

网友D:
模块不好的可能性是有,但估计驱动板有故障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E:
原来是什么型号的模块?你换成了什么型号?
武汉科琪电子有限公司是功率半导体产品及配套器件的高端电子元件专业代理商。注册资金200万元,总投资一千多万元,凭借不懈的开拓精神及良好的商业信誉,与多家跨国著名电子厂商如英飞凌、富士、三菱、西门康、富士通、CDE、三社、AVAGO、NEC、EACO、洛森、施乐佰等建立了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积累了专业的半导体应用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专业的技术咨询团队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原厂技术支持和完善专业的解决方案。

楼主:
型号不一样的
样子一样

楼主:
这种变频保护功能不强,试机不安全,来了就炸模块。

网友F:
这位兄弟是哪里的,如果在惠州的话拿过我这免费帮你检测一下。

网友E:
那肯定不行啊,样子一样没什么用,要型号一致。
武汉科琪电子有限公司是功率半导体产品及配套器件的高端电子元件专业代理商。注册资金200万元,总投资一千多万元,凭借不懈的开拓精神及良好的商业信誉,与多家跨国著名电子厂商如英飞凌、富士、三菱、西门康、富士通、CDE、三社、AVAGO、NEC、EACO、洛森、施乐佰等建立了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积累了专业的半导体应用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专业的技术咨询团队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全方位的原厂技术支持和完善专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