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

楼主(2012-04-27):
带电刷的单相电动机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带电刷的单相电动机,比如手电钻,这就是串励电动机http://baike.baidu.com/view/4092796.htm

网友B:
也就是同步电机 电由定子两条线进入通过碳刷导入转子换相伐 形成电的回路 使定转子同时得电产生磁场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