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

楼主(2012-04-27):
依我个人经验95%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那pwm调制IC就要同归于尽,俩个占变频器故障率的60%以上。

网友A:
说得不错,同时损坏的机率较大,还包插电流信号采样电阻(串接于开关管源极)。

网友B:
咸庆信老师你好,你创作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等书籍,在哪里能买到啊,你的QQ号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C:
在我们新疆,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这两本书我等了快半月,才在南门书店购上,太畅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咸庆信老师你好,你创作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等书籍,在哪里能买到啊,你的QQ号是多少啊,谢谢
可在当当、京东、卓越等网上书店邮购。QQ:907292112,很少上啊。

网友D:
开关管击穿时开关变压器开路的几率也不小
前提是变压器前段没有加保护环节

楼主:
咸庆信老师和frog115说的不错,开关管与变压器之间一般会连接电流检测电阻。(咸庆信老师提到的)此电阻一般零点几欧到十几欧,功率约2瓦到十几瓦,开关管击穿后此电阻炸裂,起到保护开关变压器的作用。维修时把其短接,那开关管击穿,开关变压器也就该炸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