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隔离式安全栅的常识使用方法:

1.隔离式安全栅应安装在非危险场所。
2.隔离式安全栅通往现场(危险场所)的软铜导线截面积必须大于0.5mm2。
3.连接导线的绝缘强度大于500V。
4.隔离式安全栅本安端(有蓝色标记)和非本安端电路配线,不得接错和混淆。本安导线宜选用蓝色作为本安标记。本安导线和非本安导线在汇线槽中应分开铺设,采用各自保护套管。隔离式安全栅的本安侧,不允许混淆有其它电源,包括其它本安电路的电源。
5.隔离式安全栅与一次仪表组成本安安全防爆系统时,必须经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机构检验认可。LU系列隔离式安全栅由国家防爆电气监督检验中心,给出的Co,Lo分布参数是相对与ⅡC级(氢气级)的最大允许值对于ⅡB级环境可把该参数乘以3,对于ⅡA级环境可把该参数乘以8。传输线选用不同规格的电缆时,其本身的电缆参数应予高度重视,不得超过规定值。
6.对隔离式安全栅进行单独通电调试时,必须注意隔离式安全栅的型号、电源极性、电压等级及隔离式安全栅外壳接线端上的标号。
7.严禁用兆欧表测试隔离安全栅端子之间的绝缘性。若要检查系统线路绝缘性时,应先断开全部隔离式安全栅接线,否则会引起内部器件损坏。
8.凡与隔离安全栅相连接的现场仪表,均应为有关防爆部门进行防爆试验并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仪表。
9.如隔离式安全栅内部模块损坏需要维修或更换时,原则上应由制造厂承担。用户自行维修时,应按照有关的注意事项,具体方法请按照维修的章节进行(本质安全型仪表的维修仅限于所述的范围进行,其外的维修应与制造厂商量)。经检修后方能重新投入运行。
10.隔离式安全栅的安装、使用和维护应严格遵照GB 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的有关条款进行。
11.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产品,不允许随意更换影响防爆性能的元件或结构

本安设备标志定义
其中:Ex — 防爆标志
(ia)—防爆等级
ⅡC— 气体组别
本公司产品防爆级别:Ex (ia)ⅡC
防爆等级
ia:在正常工作状态下,1个故障或2个故障状态下都不会点燃危险气体,回路必须保证在两个故障同时出现时仍然保证安全特性。“ia ”类电气设备对易受干扰的元器件必须采用“三重化”设计。“ib”类电气设备只能保证在1个故障状态下不会点燃危险气体。
气体组别
Ⅰ组电气设备:用于易受甲烷影响的煤矿环境中。
Ⅱ组电气设备:可用于除煤矿以外的爆炸危险环境中。
Ⅱ组电气设备根据易燃性物质的不同点燃能量进一步细分。
各子组用大写英文子母区分,从下表中可以看出,C子组所需要的点燃能量最少,即在该组电气设备中,C组设 备具备通用性。
常见易燃性物质的分组
爆炸性危险场所的区域划分
在安全防爆系统的设计及防爆产品的选型中,除了需要对爆炸性环境中存在的气体进行分级、分组外,还应根据爆炸性气体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对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进行区域划分:本公司产品适用于0区,同时适用1区和2区。
隔离式安全栅的色标
黄色端(非本安侧)接线通往安全区.
蓝色端(本安侧)接线通往危险区

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1.安全栅应安装在安全场所,并环境条件能满足本手册《通用技术指标》中的“使用条件”的要求。
2.隔离式安全栅本安端(蓝色标记)和非本安端电路的接线导线在汇线槽中应分开铺设,各自采用独立的保护套管。本安侧的配线套管内不允许有其它电源线,包括其本安电路使用的电源线。
3.通往危险场所的导线应选用有蓝色标记的本安导线,导线线的软铜面积必须大于0.5mm2,绝缘强度应大于500V。
4.在对隔离式安全栅进行通电调试前,必须注意隔离式安全栅的型号、接线方法、线路极性等,是否符合设计及产品要求中的规定,否则可能对人身及设备造成伤害。
5.严禁用兆欧表测试隔离安全栅端子之间的绝缘强度。如要检查系统的绝缘强度,应先断开全部的接线,否则可能引起安全栅内部快速熔断器熔断。
6.在现场对安全栅进行编程前,必须先将所有接线断开再接入编程器,然后通电编程,否则可能引起不良后果。
7.与隔离式安全栅相连的现场仪表,均应通过经国家认定的防爆检验部门的防爆试验、并取得防爆合格证的仪表。
8.在设计、安装、使用、维护隔离式安全栅时,应同时遵守本产品手册中的说明及《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十五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GB50058-1992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设置设计规范》。
隔离式安全栅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栅相比,虽然价格略高,但它其它方面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我们在对比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
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它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来源:http://www.yijietech.com/News_OneInf-2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