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我有一台220的设备经常漏电,将顾客手打麻。用表量有1百多的电压。然后我检查该设备的插座,发现零地之间有6、70伏电压,相地之间有160伏左右的电压。但是过一会儿又正常了,即零地为零,零火230多一点,火地230多一点。这是为什么?漏电是否与这个现象有关,如何检查并清除此现象,谢谢大家。(接线正常,但线的绝缘没有摇过,地线也没有发现松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连接线有没有烧焦的地方,再测一下相地的电阻是多少,找出漏电的地方并处理掉

网友B:
你的设备做保护接地了吗 如果设备做保护接零的可以解释为:你的进电源零线接触不好,一:在接触好的情况下,电源为220V,设备外壳没有电;二:在接触不好的情况下,电源不为220V,设备外壳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