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昨天咨询提问过了,因为着急,重新开帖,请管理员理解
有一罗克韦尔PLC配备了一1756-CNB的通信模块,我想问的是能否根据这个模块以及相关图片判断出这个PLC该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呢?现场要进行线路改造,怕PLC程序丢失,所以想先备份程序,但是找了好久又找不到编程电缆,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帮忙了!图片如下所示:
我昨天发了个帖子提问了,有人回答说是用交叉网线,我想问下这个交叉网线跟普通上网用的网线有什么区别呢?求网线接线方式

网友A:
这种是直接使用以太网通信的,RJ45的网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直接使用以太网通信的,RJ45的网络线。
普通的网线就可以用吗?求回答!!

网友A:
可以啊,就是普通的以太网网线就可以,自适应的呢,你先要知道模块的IP地址,使电脑的网段跟模块同网段,假如模块不支持跟电脑网卡直接连接的话,加个一般的集线器就OK了,然后使用RSLINK设置好IP地址就行了,连接后直接用编程软件就可以读取保存了。

网友B:
普通网线就可以了,这几天正在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