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中遇到问题

楼主(2012-04-28):
1)想做一个温控试验,对于PEC8000的编程软件中铂电阻或热电偶输入的地址在说明书上看不到;
2)编程手册上说有G指令适不适合PEC8000
3)PLC—CONFIG软件好象看不到DUT6000软件中的功能块设置。
综上所述,希望版主能放一些模拟量PID、铂电阻或热电偶输入等简易例程供体验都下载学习

网友A:
1)给您发货的PEC8000 6路模拟量输入都是pt100类型的,如果需要电压,电流,或者热电阻可以在之前告诉我们,可以给您改型。不能像西门子那样跳个线就能改变输入类型,但这样做有效的降低了成本;而且模块的用途是专一的,模块装上了,也就不会变了。
2)G指令及运动控制功能块只针对运动控制模块PEC6000,PEC8000虽然有高速脉冲输出,但不支持运动控制功能块,高速脉冲速度也没有PEC6000快。
3)如果模拟量输入点数足够,用PEC8000或PEC5000就可以了,不推荐使用只有模拟量输入的DUT系列温度采集模块。
感谢您的提问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