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最开始用连接线422的那一头连PLC’触摸屏的那头连的是232的,可以通讯,由于调試地时候要监视一下PLC的运行,后来又买个FX2N-232的扩展板,自己制作的线,一头是3,,2,,5,,另一头是2...3...5...,无论怎么设置都通讯不了,请各位朋友給个建议,PLC是FX2N-84MR

网友A:
我没有实际用过,图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如果你触摸屏还是连PLC编程口的话,扩展板最好用FX2N-422BD,这样PLC电缆还用原来的;
用FX2N-232BD与电脑通讯也可以,电缆你可以用F900的下载线使用;

楼主:
谢谢指点,改天試下,

网友C:
恩,我一般都用FX2N-422BD的,就是有时候旧PLC都没法通讯,坏了。新的PLC不存在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