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我是初学PLC的,在plc编程中,经常用到BCD码和整数之间的转换指令,BCD码不是用4位二进制表示整数吗?1001表示整数9,0001 1001表示整数10,为何还要将BCD码转换为整数?要不的话,整数10的BCD码0001 1001不就转换成了1010了,这不还是二进制吗,不如说是BCD码转换为二进制数,搞不太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整数10的BCD码是0001 0000
 1        0
0001     0000

楼主:
谢谢版主,我搞错了,但为什么还要将BCD码转换为整数,如0001 0000转换为整数后在MW2中将如何置入数据?

网友A:
比如在用数字拨码开关输入数据时,就要用到BCD转整数。

网友B:
只有这样,转换的二进制码才能显视正确的数字

网友C:
楼上说的对,PLC内部的数据处理都是BIN格式,使用BCD码是早期没有屏或者是上位软件读写数据,进行工程单位的变换,比较,多在OMRON PLC上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

网友D:
请问数字拨码开关在输入时有什么要求吗,最近有点纠结于此。。

楼主:
请问数字拨码开关在输入时有什么要求吗,最近有点纠结于此。--------------------------------------这个好像就是8421吧,把这个开关的信号输入到plc的一个输入通道,进行必要程序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C:
数字拨码开关基于其结构,一个COM端,四个信号输入点
分4个DI接连至PLC,组合用来表示0-9数字:0000=0;0001=1……;1001=9

网友E:
其实都是二进制码,只是根据不同需要而进行转换的,整数相对常规思维来讲比较直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用数字拨码开关输入数据时,就要用到BCD转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