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这个东西怎么测量

楼主(2012-04-28):
型号是LA25-NP
各位哥哥这个电流传感器我怎么上电测量呀!谢谢啊

网友A:
没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B:
你百度了吗?
http://wenku.baidu.com/view/e0ac6c45b307e87101f6968b.html

网友C: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感应电流的要有新的才可以对量 如: 正对其他脚对量,反只负对其他脚对量看内阻值。

网友D:
我也没见过

网友B:
霍尔元件量阻值不好判断吧,我感觉最好还是上电测量,资料上有对应的比例~!

网友E:
第一步:先加电,量静态时输出端电压正常不?如果是正负供电,静态时输出时0V,如果是单供电那么输出是供电的一半。
第二部:模拟互感器中有电流通过时的情况,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有变化。这样做:直流5V点亮一个5V灯泡最好是功率稍大一点的,将互感器串入此电路中,此时互感器中肯定有电流流过,这时可测量互感器的输出电压肯定是要有变化的。

网友F:
六楼说的太专业了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先加电,量静态时输出端电压正常不?如果是正负供电,静态时输出时0V,如果是单供电那么输出是供电的一半。
第二部:模拟互感器中有电流通过时的情况,测量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有变化。这样做:直流5V点亮一个5V灯泡最好是功率稍大一点的,将互感器串入此电路中,此时互感器中肯定有电流流过,这时可测量互感器的输出电压肯定是要有变化的。
再就是你要看该互感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G:
这个东西我有,价格便宜。要的话联系QQ:258445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