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梯形图

楼主(2012-04-28):
请问:字逻辑与ANDW命令在梯形图中起什么作用?用这个指令实现的目的是什么?看了相关的资料也没有看懂,请各位大侠指示,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设上限

网友B:
ANDW:逻辑与
DM200与#FF结果放入DM21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NDW:逻辑与
DM200与#FF结果放入DM210
具体用处这样看你的#FF代表的是什么了,上限?下限?控制?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