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RT   用什么 指令 才能实现  整数(可暂且定为 VW100中的一个动态的数 或者别的) 和 小数(一个固定值)的   或者说    四则运算呢~
求指点

网友A:
将整数扩展为双整数,ITD指令。

然后将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DTR指令。

最后与固定的小数作乘法运算。

网友B:
类型相同才好实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