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2-04-29):
请问模拟量4—20MA怎样转换成0-100度的温度,通过PIW读入的毫安信号

网友A:
用一个硬件就可以实现直接转换

网友B:
看你写的输入是PIW,是西门子300吗?如果是,可以直接用FC105,帮助里面也有FC105计算的说明,是标注TI-S7那个,不是S5-S7那个,库里面有两个FC105,别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