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补偿

楼主(2012-04-29):
功率因数补偿仪表,不补偿,因为过压指示灯亮,所有电容都没有启动,但是我要是把电压调低的话,那么后端的电压又不够?

网友A:
用电容来提升电压,有点扯淡,把变压器换高一个档,什么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补偿仪表,不补偿,因为过压指示灯亮,所有电容都没有启动,但是我要是把电压调低的话,那么后端的电压又不够?
楼主指的是功率因数补偿表过压报警?

网友C:
这个好办,你把补偿控制器的电压设置高点就行了。首先要按菜单进入电压设置,把电压调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