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电机缺相和堵转的故障现象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怎么判断?

网友A:
断路器都会跳. 一般会检查三相电源是否正常 测量接触器下接线是否有断线
接触器主触头是否通路  变频器也会报电源缺相
 堵转卡死的话变频器会报 电流极限  无法复位

                    个人意见 接触不多..

网友B:
缺相是电机电源故障,堵转一般是电机负载过重或卡死造成的,根本就是两码事。

网友C:
在电机处量的3相电源正常,电机的3相绕组也正常,基本就能排除缺相了

网友D:
堵转是三相电流大,缺相运转是两相电流大。

网友E:
用手转转电机

网友F:
用手转电机,如果轻松就考虑缺相问题,反之就是负荷太大

网友G:
电机缺相与电机堵转时,电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缺相的电机噪声很大。

网友H:
首先检查电源缺相不,不缺相,多数是过载。

网友I:
如果可以转动一下转子,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机阻值就可以判断

网友J:
还是不太全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机缺相与电机堵转时,电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缺相的电机噪声很大。

网友L:
电动机缺相现象
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有:
①保险丝选择不当或压合不好,使熔丝断一相。
②开关发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
③导线接头松动或断一根线。
④有一相绕组开路。
堵转的原因一般都是机械的或者人为的。
电机堵转时功率因数极低,堵转时的电流(称堵转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时间稍长就会烧坏电机。因此,电机的一般性试验就包括堵转试验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动机缺相现象
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有:
①保险丝选择不当或压合不好,使熔丝断一相。
②开关发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
③导线接头松动或断一根线。
④有一相绕组开路。
堵转的原因一般都是机械的或者人为的。
电机堵转时功率因数极低,堵转时的电流(称堵转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时间稍长就会烧坏电机。因此,电机的一般性试验就包括堵转试验这一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