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

楼主(2012-04-29):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不一致,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变压器,不一致是如何比较的?

网友B:
??????????
表述不清楚!

网友C:
变压器电压输出也有一定规程的,你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D:
些许误差可以不计

楼主:
400kva的变压器,三相输出,在转换开关那里ac相比其他两个要高点,430v,其他的只有425v.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是说低压电压表的测量值吗?
具体允许误差,我不太清楚。

网友E:
这个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