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我现在有两台电加热管 加热管是长时间工作的
72KW和30KW 三相380V
我暂定72KW配线 线径35mm2 ,30KW配线10mm2,根据经验公式可以知道线径的大小
请教经验人士指点,我选的线径是否够用,选小了会发热的。
还有就是我是用BV塑铜线 还是用BX橡皮线
是多芯电缆敷设好  还是单芯敷设为好

网友A:
这样配法你的线要是国标才行

楼主:
电缆分为 国标和非标 对么
但是我想知道用BV塑铜线的好 还是BX橡皮线好些?

网友B:
BX橡皮线好些

网友C:
塑铜线 软些好铺
而且是多股的,散热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塑铜线 软些好铺
而且是多股的,散热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缆分为 国标和非标 对么
但是我想知道用BV塑铜线的好 还是BX橡皮线好些?
到底分没分国标与非标我不清楚,但现在有些线标的10平方,实际没有10平方。

网友E:
长时间加热的话,个人认为楼主的线径再加大一级最好!

网友F:
30KW配线10mm2?
线径偏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两台电加热管 加热管是长时间工作的
72KW和30KW 三相380V
我暂定72KW配线 线径35mm2 ,30KW配线10mm2,根据经验公式可以知道线径的大小
请教经验人士指点,我选的线径是否够用,选小了会发热的。
还有就是我是用BV塑铜线 还是用BX橡皮线
是多芯电缆敷设好  还是单芯敷设为好

参与探讨。参照72kw,三相总共率72kw还是平均分配。是角接还是星接。加热一般星接比较多,如单相72kw电流大约在三百多安总断路器应不小于400A。分析应是三相总功率72kw每相负担24kw。电流一百多安,这时用35平方塑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