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问题

楼主(2012-04-29):
今天家里停电,我去接个插座,但我发现把万用表打在蜂鸣器上,把表笔分别对准插座里的火线和零线,发现蜂鸣器响了,各位大哥哥大姐姐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同一线路上的插座插有电器,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

另有一个说明,“家里停电”如果是指外线停电,则在检修安装时,仍应把相应开关断开;
工厂检修时,也是如此;当然,楼主可能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蜂鸣器响了,那是因为你的插座上连有指示灯!

网友D:
通过了其他电器

网友E:
有其他电器

网友F:
比如有饮水机这样的阻性电器,万用表就是显示短路的!!!!!

网友G:
你家的许多设备都是交流设备,万用表测阻值都是直流电压来测的,所以啊线圈就成了导线,向

网友H:
楼上有理

网友I:
通过了其他的用电设备了并且它的电阻小于100欧,因为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量时,当外界电阻小于100欧,它就会响

网友J:
你是专业的电工吗?这样的问题也上个桌面了

网友K:
家用电器没拔插头引起的!

网友L:
线路上有其他电器没有关

网友M:
你测量到的低值电阻性负载

网友N:
有阻性负载用电器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