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中提示“步号和转移顺序不一样”,有图,请帮忙,谢谢!

楼主(2012-04-29):
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样改一下应该就行了

楼主:
YXBK版主,太谢谢你了!问题解决了!
你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A:
呵呵,楼主不要客气,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搞懂为什么那样不行,只是发现改成这样就可以了,并且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格式问题吧。

网友C(2012-06-06):
简单梯形图可以搞定,。,。,
路过 看看 卡在SFC上面了。。。。

网友D(2012-07-21):
好像是格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