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LENZE 9300 输出UVW 不是交流电压输出而是直流要如何下手处理

我已经将底板的零件检查一遍,如电阻检查,稳压管检查,电容换,光耦换,模块换,结果UVW 还是测出不等的直流电压,电压有600VDC 400VDC,200VDC 肯定是直流,想请教请教高手。要如何着手处理

网友A:
驱动电路没有正常工作,仔细查查。

网友B:
检查一下输出模块上下桥的触发波形

网友C:
多数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逆变功率电路中的六只IGBT有处于载止状态的。检测驱动电路的输入侧,六路脉冲信号是否正常,如正常,查驱动电路;不正常,往MCU接口电路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在检查看看。